DA0NJSMBAG0不跑码不显示多故障维修

楼主:
版号DA0NJSMBAG0

目前故障为上电0.8不跑码,无复位
初始故障为进水,有人修过,同事接机主板多处短路,换下十来个配件后解决短路,又更换CPU后上电,但是电流卡0.8,目前是更换的测机的一个蓝屏U
插电测试,开机后电流到0.87,无跳变
测量主板供电 3V 5V 1.8V  1.2V CPU供电  显卡供电  显存供电都已经输出
除了这些以外,还测量到有一个供电为4.8V,再通电测又变成了7V,难道说?上来就让我抓住马脚了?

点位图发现是去往风扇的12V,后级只去往风扇,没有其他的
看上去并不会导致0.8的电流,但是还是先解决掉它
更换12V的芯片后,测量稳定的12V已经输出,不过电流依然在0.8徘徊
测试不插内存电流一样,测量内存5V正常,PG正常,rst没有
测APU_SYS_PWRGD 1.6V 正常(1.8V经10K和100K分压)
测48M晶振起振正常,标准48M
测量APU_PWRGD 1.8V  APU_RST# 0.9v
APU_RST#是受U2控制,开漏输出,外部1.8V上拉,所以0.9偏低
测量6脚1.8V,观察发现芯片已经被更换过
观察丝印型号没有换错,测量1脚二极体值,断电时300,开机后仅70,说明1.8被拉低

以防万一,把芯片更换掉
这个芯片结构很简单,2脚接地,5脚供电,4/6脚收到信号就开漏输出1/3,然后外部上拉
更换芯片后故障依旧

那就排查后级,CPU已经更换,APU_RST#还去往了SQ32 和KR167

其中SQ32处有一个75K下拉电阻,但是1.8经过4.7K和75K分压应该是1.69V
断开KR167,故障依旧,那么就排除ESPI_RESET#_R导致拉低
问题可能在SQ32
直接更换SQ32,通电测试APU_RST#1.7V,电流已经到1.4A

接屏开机键盘灯亮,屏不亮
键盘灯亮,屏不亮,难道是屏上还有问?观察发现两个显示的转换控制芯片都在损坏范围内,已经被更换过
等机器正常开机之后,测量UMX3第1脚,为3.3V,说明现在是显卡输出显示信号,飞线将其拉低到地,强行切换到集显输出试一下
无效
从官网分离一个BIOS写进去,无效
测量屏接口电路,
+VIN_BLIGHT 20V正常
+3VLCD_CON 3.3V正常
EDP_HPD 0.6V 有点太低了
EDP_HPD是从屏幕发过来的信号,主板端主要接收,无上拉电阻

更换多张屏幕,故障依旧,HPD依然0.6V,把原屏接点屏器测试正常点亮,屏幕没有问题

把另一台已经修好的同款机器拿过来,测量HPD为2.6V,确认HPD有问题
把好机器的上半套带屏线直接接这个机器上,故障依旧,确认上半套无异常,HPD同样低、

HPD主要连接UMX3和SQ41,UMX3已经更换,那就换掉SQ41
再次通电HPD 2.2V,屏幕正常亮机,就是SQ41漏电导致
由于现在是测机U,还需要更换一个新U上去,下一步换U
拆下CPU发现,下面还有惊喜,部分焊盘的绿油下面进焊锡了,导致一些地方拱起来,这会影响焊接效果
刮开较严重的部分,全部刮到铜皮
重新补好绿油,固化二十分钟以确保绿油稳固,不会在拖锡中刮掉
更换CPU后测试正常,维修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