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ideapad 15待机5V变成4V补电阻解决

楼主(2026-02-03):
型号:ideapad 15 alc7
版号:NM-E541 R1.0
故障:时亮时不亮
检测:拆出来主板,机子确实是想亮就亮。检测发现pu1601的20脚LDO电压不正常,有时候是2v跳变。补焊后这个电压正常,机子变成是软关机不亮,再强制关机再开机就能亮。再检测,发现机子软关机后+5VALW_EN电压3.0V ,+5VALW此时电压4v。开机不亮。硬关机后+5VALW_EN电压1.2V ,+5VALW此时电压5v。开机就能亮。查电路这个+5VALW_EN由UE1芯片IT8227VG的A1脚发出,由RE38到+3VL_EC上拉。RE37到地分压,主板上这个RE37没装。两个电阻都是100KQ.

分析软关机后芯片IT8227VG的A1脚悬空,电压成3v 。硬关机后内部有电阻下拉到1.2v,此时主板正常。
我要把RE37补上,软关机后是不是就是1.5v了。这样会不会能好?

料板找个100K的电阻补上RE37,软关机+5VALW_EN是1.5V ,硬关机是0.9v,两种状态下+5VALW都是5v,每次都能顺利开机。

OK

网友A:
应该是芯片或者条件的问题 这样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改不了一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芯片或者条件的问题 这样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改不了一种方式

更多是怀疑bios问题,想刷个bios试试,程序都买了,可是我的809F读不了这个芯片!

,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