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M 3V/5V 核心电路检测

楼主(2026-02-03):
电压与波形:用示波器测 3V、5V 电感波形,万用表测静态电压,看是否反复归零‑恢复。
开启信号(EN):查 3V_EN、5V_EN 是否稳定,异常则查 EC、PU4401 等控制端。
关键元件测量:测 PQ4401 的 5/6 脚电压,正常应符合规格,异常则更换 PQ4401;检查 TPS65994(Type‑C 机型),必要时更换。

网友A:
很简单的,笔记本只要不是半层短路都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笔记本只要不是半层短路都好搞

能搞好的就是简单,搞不好的就是板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搞好的就是简单,搞不好的就是板层问题

唐长老果真见多识广,看来有八戒相助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