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脑通电自检不能完成

楼主(2026-02-03):
DELL OPTIPLEX 7090 TOWER,用的内存条都是笔记本专用的,所以发到笔记本版块。
该机通电自检不能完成,指示灯一直亮着,所以开不了机。
前面把CPU重装了一下,没用,又买了内存条换之,还是没用。
只能根据上电时序测电压,RSMRST#正常,ALL_SYS_PWRGD正常,SYS_PWROK正常,最后的平台复位电压PLTRST#有两个PCIRST1#与PCIRST2#,实测PCIRST1#为3.31V,PCIRST2#为3.28V,PCIRST1可能是接PCIE SLOT x16空槽没负载的原因,大家看这两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吧?(见下图)

现在只有刷BIOS了,原来也出现过一次通电自检通不过,我拔内存条擦拭了下,又把BIOS电池扣了重装,然后掉电两次进入BIOS才正常了,开机用了一晚上,第二天开机就又通电自检通不过了,这次电池也扣几次了都没用。各位大师给指点指点,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板号是什么也没有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什么也没有说

没板号,就是DELL OPTIPLEX 7090 TOWER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正在买这种16脚的BIOS芯片座子,座子到手就刷

网友:
可以飞线直接刷的

网友:
刷了迅维论坛下载的原厂的有变化,就是指示灯闪亮风扇转得快,然后停了又循环。再刷论坛一个发TB备份改写的、外网下载的就直接没反应了。难道只能用本机备份的改写才行?

网友:
升级一下bios最靠谱

网友:
现在BIOS换几次后,终于在某宝用原机备份BIOS配置了ME,刷好装上去,通电没反应了。测第4步SUS3V_ON_N没有,测了EC供电复位都是正常的,是不是EC坏了?

网友:
第四步EC没发出SUS3V_ON_N,往前查桥也没有发出SLP_SUS_PCH导致第三步SIO_SLP_SUS#没有(见下图),如果EC还有工具换,桥是BGA芯片没BGA返修台,就一直搁置没法弄了。不知论坛谁有BGA返修台出手,1500元以下的三温区的最好迅维的

网友B:
有可能PCH刷锁死了,我遇到过一次SRJAU芯片刷锁死了

桥也会锁死,这个没听说过,如果锁死了怎么解决?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PCH刷锁死了,我遇到过一次SRJAU芯片刷锁死了

桥也会锁死,这个没听说过,如果锁死了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