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隐星p15

楼主(2026-02-03):
本本为23款的七彩虹隐星p15,CPU为i7-12700h,显卡4060,已用一年出头
图片为这次故障的佐证和材料
故障现象如下:
1. 高电量瞬间归零:不插电源开机,系统显示电量还有80%左右,但几秒钟内电量就会直接掉到0%并强制关机。
2. 充电极其缓慢:异常关机后,再连接电源充电,速度变得非常慢,有时十几分钟只能充入2%-3%的电量。
3. 电量显示异常:最近一次,当系统显示充电到10%时拔掉电源,电脑可以短暂使用,但电量下降速度极快,几分钟内就会耗尽。
基本情况补充:
· 该问题在去年12月26日和今年1月26日各出现一次,两次情况完全相同。两次问题的中间时间插着电源都可以正常使用
·本本目前连接电源可以正常使用,但已基本无法离开电源适配器。
本买来后未拆过机,平日正常使用,相对高负荷的只有打游戏和BIM
想问问
1. 根据这些症状,最可能的原因是电池本身损坏,还是主板上的充电控制电路出了问题?还是别的其他类型的问题?
2. 是否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最终如何解决的?

网友:
换个电池先吧,也不是很难的事,个人认为电池可能性大一点,显示的都是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