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6-02-05):
图中我圈起来的元件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用热成像看有发热发红30度左右

网友:
百度给的答案。。。。。
RC电路,全称电阻-电容电路(英语:Resistor-Capacitance circuit),一次RC电路由一个电阻器和一个电容器组成。按电阻电容排布,可分为RC串联电路和RC并联电路;单纯RC并联不能谐振,因为电阻不储能,LC并联可以谐振。RC电路广泛应用于模拟电路、脉冲数字电路中,RC并联电路如果串联在电路中有衰减低频信号的作用,如果并联在电路中有衰减高频信号的作用,也就是滤波的作用。

网友A:
自己百度EMC 电路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百度EMC 电路的作用

哦哦,谢谢。
EMC电路,不说EMC什么意思我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