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 NM-D741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26-02-05):
NM-D741 不过内存维修 电流0.8不动,INTEL的CPU,过程不说了,直接说结果吧,不是CPU虚焊了,是南桥挂了,什么原理不知道,反正重做了CPU不行了,抖音刷到一个UP主说是南桥问题,没想到真的是
cpu
y7000
Intel

网友:
一边刷抖音一边赚钱。。。。。

网友:
来自: 广东东莞
斗音是个好东西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显示 加热桥 看看。一般要换

网友:
来自: 河北邯郸
不是不过内存 应该是南桥问题 导致不出cpu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