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检测,麻烦各位大神看一下

楼主(2026-02-05):
显存检测,麻烦各位大神看一下,哪颗显存出问题了,麻烦了,谢谢。

机器是联想Y7000,2021款,主板是NM-D741 Rev 1.0

网友:
留个脚印,看看有没有大神来帮忙解决

网友:
显存坏了吧

网友:
跑第二遍才能看到结果

网友:
这种查一下显存参考电压?

不知道笔记本显卡结构和普通显卡是不是一样。

网友(2026-03-14):
检查核心型号是不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