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港版苹果Mac book A1534,只有一个充电口,无法在线更新或重装系统-2102F

楼主(2026-02-05):
如题,此机只有一个TYPE C口,没有其他任何接口了,原系统有点老了,想更新,但无法连接服务器,到售后,说是港版的无法提供服务。想问问还有其他办法吗?倒是有BOOT CAMP,可要是装了WINDOWS,原来的系统可能就再也恢复不了了?

网友A:
哎,你重新回炉修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你重新回炉修炼吧

会弄就帮个忙,不愿意少废话!

网友:
装个新系统,你这系统太老了

网友:
我的黑果都26.2了你这不是可以随便折腾

网友B:
github上搜索gibMacOS-master下载 系统
Tahoe制作引导盘命令
sudo /Applications/Install\ macOS\ Tahoe.app/Contents/Resources/createinstallmedia --volume /Volumes/MyVolume

Sequoia
sudo /Applications/Install\ macOS\ Sequoia.app/Contents/Resources/createinstallmedia --volume /Volumes/MyVolume

Sonoma
sudo /Applications/Install\ macOS\ Sonoma.app/Contents/Resources/createinstallmedia --volume /Volumes/MyVolume
再老的系统就没必要了

网友:
下载系统的文件我上传吧
gibMacOS-master在win下用
Download.Full.Installer-v1.1.1直接在MAC下用

网友:
老机器稳定性考虑,不要上26.的系统macOS Sequoia 15.7.3 (24G419)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ithub上搜索gibMacOS-master下载 系统
Tahoe制作引导盘命令
sudo /Applications/Install\ macOS\ Tahoe.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昨天,又换了条宽带,没想到竟然可以正常下载安装了,系统顺利升级为Ventura 13.7.8,2025版。同时用BOOT Camp安装了个WIN10 LTSC,现在是双系统,顺便又给她换了个美标的电源头,比原来的英标小巧太多,而且再也不用万能转换头了,朋友非常满意。

网友:
非常感谢“84106846”老师的帮助,此机已修复!

网友C:
为啥你的能装13的系统,我的15版只能10,16版只能11系统?

网友:
这个本来是网络问题。用手机热点测就知道的了。

网友:
win系统爱挂硬盘供电和cpu 没风扇的事

网友:
其实就是网的问题,我那个1706就是装了win10然后装回去,转地球2105

网友:
u盘直接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你的能装13的系统,我的15版只能10,16版只能11系统?

A1534 2017款最高可以12系统,没感觉他用到什么插件,居然能装13系统,可能他第三方修改的系统

网友:
下次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换个科学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