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板斧师傅掉沟里了,板号gm5zgxw-12l-v1.0主板锁频维修过程

楼主(2026-02-05):
接到客户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后盖如图

主要故障1,接上电池,偶发性CPU 锁频0.4

显卡直接卡成PPT

把电池拆了,CPU 频率没那么高。就基本正常。显卡表现略好。用禁用显卡再启用显卡,显卡跑分也上不去。

所以上家给了判定结果CPU 坏。

于是就有了这些瞎操作。
然后结合接上电池,发现充电电流很小。

我稀里糊涂的判定为充电电路故障导致的,然后开始搬板

把我怀疑的芯片都搬过来了。结果故障更离谱了,接上电池开机就锁0.4 ,不接电池进系统两分钟内也必锁0.4。显卡也比之前跑的更低了。不会越修越坏了吧,这是3080 的显卡,都有点紧张了。
只好把料板也修起来,对比充电电流。

料板上有这个电流,我把电池移到好的主板上,发现电流也和这个接近,那维修思路错了。
因为这个板子的原始故障,CPU 的电感有烧糊,别人换过。我又怀疑可能是CPU 某路供电可能有问题,于是又搬板。把86941 全部换了。装起来测试,故障依旧。这时候想到料板上不是有个BIOS 吗? ,直接把BIOS 也搬过来试下。折磨了我一天的故障总算解决,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故障要解决要升级原厂的BIOS ,但我找不到,买BIOS 也不知道是什么版本。再多拆几次,那螺丝都打滑了,就不折腾了。和客户沟通了一下,只要能正常使用就用,那就直接交货吧。这故障真的无语了。

附上BIOS和开机图片(这个BIOS 可以不用接电池,也不会锁显卡)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A:
是不是一开始把BIOS芯片换了就应该可以了,不用走这么多弯路。

网友:
这工程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开始把BIOS芯片换了就应该可以了,不用走这么多弯路。

我就一个人,思路难免有时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开始把BIOS芯片换了就应该可以了,不用走这么多弯路。

看完了 ,好像是

网友:
前车之鉴 后事之师  经验宝贵

网友:
看看 老师傅技术不错啊

网友:
师傅厉害,佩服

网友B:
这BIOS通病,搬板有点小题大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BIOS通病,搬板有点小题大做了

我就一个人,思路错很正常,要不然也不是掉沟里了。不要用带评价的词。

网友:
感谢你走弯路,我下次不用走了

网友C:
老师傅你和客户协商的是不是搬过来的BIOS开机LOGO和之前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傅你和客户协商的是不是搬过来的BIOS开机LOGO和之前不一样?

同行寄给我的,我已经和同行沟通了的。没事,只要能正常使用就行。别人都报了CPU 故障了。

网友:
经验宝贵,收藏备用

网友:
走入误区了。。。掉沟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