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hromebook更换EC后的问题

楼主(2026-02-05):
先说型号是pixelbook 2017,这个原来是CHROME OS,刷 第三方BIOS。原来是拆屏没拨电池把EC芯片烧了,更换后情况是这样的:不装电池,插电源自动开机,但一到出现品牌LOGO(不是系统LOGO)就重启,重启5至8次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关机会变成重启,不关机的话能正常一直用,只能按开关来关机。装电池时没有到LOGO重启的问题,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关机一样变成重启,也是不关机的时候能一直用。并且无法安装LINUX,不能进安装界面,系统LOGO前重启,一直是到系统的LOGO重启。能安装WINDOWS,但是安装后进系统也可以,不过很快又重启,无限进系统重启。能安装DEEPIN,但是正常用十来分钟后也重启(WIFI连接可以正常使用),并且再安装也是中途重启无法再安装。

在我删除系统,几次检查焊接EC芯片后,现在是无法正常安装系统了,一安装系统就中途重启,如此无限循环。但是能正常进WINDOWS的PE系统完全正常。但还是不装电池只插电源自动开机,LOGO处重启好多次。装电池开机进BIOS进PE都正常。什么系统都无法 再安装 了,一到系统的LOGO重启循环

EC是BGA的,确定装好。BIOS是刷第三方,刷过BIOS故障一样。WIFI和是好的,之前怀疑过这导致不能进系统。
发现给CPU供电的两个电感和CPU一样烫手正常吗?因为没有图纸,没什么头绪。

网友A:
有点像CPU无法高负载,最好是看一下是否缺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CPU无法高负载,最好是看一下是否缺相。

确实像,但是实测CPU电压是全的,不开启CPU供电的时候充电芯片就已经非常烫,另外待机3、5V都是从ROHM992A的BGA封装芯片出来的,没有这个芯片的脚位,不装ROHM这个芯片不烫,也可能 是哪一路影响了公共点导致CPU供电不足。没图纸修起来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