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13代CPU 焊接技巧

楼主(2026-02-05):
四个垫纸就可以了 微信图片_20260205171404_89_109.jpg

网友:
为什么要垫,不垫也可以焊吧

网友:
这个也是办法

网友:
主要也得看板材,联想有一款那板跟狗屎似得,整个板歪七扭八,CPU压根就合不牢

网友:
我见过售后出来的板子就是cpu4个角垫纸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踮起来是为了处理器自身重量不压破锡球?

网友:
请教大神: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纸来垫的,又耐高温又不变形,贴合有牢固 不会动,多多指教,确实焊不好这个CPU,总是焊不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