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V5-471 老掉牙机器 无待机

楼主(2026-02-05):
AcerV5-471 老掉牙机器 ,11309-2无待机

通病电容故障波形

网友:
这个机器经典的问题

网友:
待机35V不正常

网友:
经典毛病,先扣了换330电容再说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好好的

网友:
师傅厉害,佩服

网友:
电容性能下降吗?这个没有示波器,还真的测不出来。

网友:
机器经典的问题

网友:
干嘛不换班子

网友:
这款修的比较多 基本都是这里 一杀一个准 楼主手法抓的一手好波波,大大的赞

网友:
不两个一起换掉吗

网友:
示波器看波形就是直观

网友:
这个是待机供电吗

网友:
这是哪一路供电?

网友:
待机电压不正常,换贴片的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