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奔图M6202W固件图片完全一样才可以用

楼主(2026-02-05):
奔图M6202W固件图片完全一样才可以用,都是测试过。

网友:
是免芯片固件吗?

网友:
原机拷贝的,不是免芯片

网友A(2026-03-29):
你这个是6202NW,    6202W机器刷完提示扫描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6202NW,    6202W机器刷完提示扫描仪故障

这个是用过好多次的,你看你板子背面,必须完全一样才可以,6202W 2代板子,分3中版本

网友B:
刷完提升内部错误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完提升内部错误01

回复出厂,“返回→上→上→取消→返回→下→下” 后关机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