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ASUS X405UQ不触发 维修分享

楼主(2026-02-06):
机器型号:ASUS X405UQ

机器比较老,各位老师傅们就看个兴致

该机器呢 是这样的

第一时间到手检测就发现不触发,按开机完全没反应

不触发自然而然要查待机条件

譬如下图 南桥待机 和ec条件

检查发现EC发出的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没有

这信号虽然为带#符号 但是一定要为高 3.3v

版号

EC要发出这个信号 那就必须收到SUS_PWRGD 也就是3 5v 的PG信号

如下图 华硕的机器基本是没图纸的 不过可以找同代或者同设计的机器图纸

根据框架图 找到如下位置、

这里用的就是代工厂标准的电压PG汇总

经过二极管来稳定电压,只有要求的PG信号电压全部为高

才会保持总PG为高 经检测发现D5894坏了 但无现货

于是直接不装该电路元件

(备注:因为该机器是单U 也就是CPU PCH一体低压U,在供电全正常情况下,该原件实际不影响后续电压设计开关)

处理完,机器一路小跑到亮屏,装起测试无问题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