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佳能MG3660固件

楼主(2026-02-07):
      各位维修师傅 谁有佳能MG3660固件,麻烦帮忙上传来。

网友A:
是锁机了吗要固件? 这机器不是软件就可以清零的吗?没有全新0通电的主板很少去备份固件了

网友A:
https://www.123865.com/s/FDOOTd-YFaoH
123网盘登录下载哦 之前备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锁机了吗要固件? 这机器不是软件就可以清零的吗?没有全新0通电的主板很少去备份固件了

前一天换个黑白墨盒还能用,第二天就开不了机,指示灯都不亮,电源是好的,只有8.4v输出,没有3.3v反馈.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123865.com/s/FDOOTd-YFaoH
123网盘登录下载哦 之前备份的了

好的先下载,过年了再刷看,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先下载,过年了再刷看,谢谢你了。

问题解决了,WIFI模块坏了。虽然不是固件问题,但还是感谢你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