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惠普DAG35DMBAD0 REV:D不触发

楼主(2026-02-07):
惠普暗影精灵还是光影精灵什么型号来着,客户把机器取走了,i5七代1050显卡,主板号DAG35DMBAD0 REV,来的时候不触发,电源接口的白灯正常亮,按开关不触发,量开关发现没有的3V电压,只有0.07,但是量EC脚有轻微跳变。。。过程不说了,摘了BIOS有3V,5V电压。。。然后买EC芯片,型号IT8987E BXA,查论坛很多人都说带程序的,要买商家写好程序的,或者剪板的。。。怕不靠谱,我买了两家的,剪板的,翻新的,全新的。。。最后只有全新的那个能用,剪板和翻新的都是坏的,可以肯定的说,这个EC不需要带程序的,程序是开机读取BIOS的。。。还有网上卖的芯片,多买几片,质量真的一言难尽,我换了3片才好的。

网友A:
网上所谓的剪板的有的可能根本不是这个板的切下来的,很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所谓的剪板的有的可能根本不是这个板的切下来的,很坑人

对,而且剪板的坏的还很多。以前觉得小苏本本家的芯片坏的不少,这次还就买的小苏本本家的新的好使,另一家的两片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