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S 455版本扫描笔记本报错,如何解决

楼主(2026-02-07):
联想拯救者笔记本,集显模式进系统,独显报错43。mats 455扫描报错如图

网友A:
命令最后面的first不用加,是提示你先跑这条命令,然后再去跑正常命令,才会跳过集显的意思

网友:
看大神回答。。。。等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命令最后面的first不用加,是提示你先跑这条命令,然后再去跑正常命令,才会跳过集显的意思

我是先加-NOTEST,一样的报错。最后一张图片,提示NVRM  vbios invalid or rejected,错误代码542.这错误是独显BIOS报错吗

网友A:
3060核心应该是GA106之类的吧,你跑mats那一条命令:

./mats -n 1 -e 20

返回的结果:

mats version 455.107. Testing _KVI1 with 20MB of memory...

这个返回的核心代号_KVI1是独显代号吗?

还是之前切换独显的命令执行没有成功?

你可以试试运行命令: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后再试试mats命令,看结果有没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60核心应该是GA106之类的吧,你跑mats那一条命令:

./mats -n 1 -e 20

按照你说的,运行了一次还是依旧mats version 455.107. Testing _KVI1 with 20MB of memo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60核心应该是GA106之类的吧,你跑mats那一条命令:

./mats -n 1 -e 20

mats version 455.107. Testing _KVI1 with 20MB of memory...

网友B:
用NVMT
不会用就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NVMT
不会用就百度

MODS arguments :

MODS start: Tue Feb 10 11:56:33 2026

Command Line : gputest.js -no_gold -test 275

CPU
Arch           : x86_64
Name           : 12th Gen Intel(R) Core(TM) i5-12500H
Cores          : 16

Version
MODS           : 455.127

System
OperatingSystem: Linux (x86_64)
Kernel         : 5.9.1-gentoo-x86_64
KernelDriver   : 4.00
SBIOS Version  : JYCN49WW
SBIOS Date     : 12/21/22
HostName       : tinylinux
Available RAM  : 15476/15854 MB (Free/Size)
Sys-uuid       :
HDD-Serno      :

                 GPU 0 [01:00.0]  dev.sub 0.0
                 ----------------------------------------
DevInst        : 0
PCI Location   : 0x00, 0x01, 0x00, 0x00
GPU DID        : 0x2560
PDI            : 0xffb96de30fbeb9be
Raw ECID       : 0x0060734000000028180b19c4
Raw ECID (GHS) : 0x47028180b180000000d0380c0
ECID           : SAMSUNG-SA1WB6-13_x7_y3
Device Id      : _swfL
Revision       : a1
Sub Revision   : 0
NV Base        : 0x7f000000
FB Base        : 0x6020000000
IRQ            : 255
WARNING: GPU 0 [01:00.0] PCIE speed capability (16000Mbps) higher than down stream port link speed (2500Mbps)
Error 000000000542 : Gpu.Initialize NVRM VBIOS invalid or rejected [0.185 seconds]
Error 000000000542 : Global.PrintGpuInitError NVRM VBIOS invalid or rejected [0.000 seconds]
Error 000000000542 : Global.InitializeGpuTests NVRM VBIOS invalid or rejected [0.199 seconds]

Error Code = 000000000542 (NVRM VBIOS invalid or rejec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S end  : Tue Feb 10 11:56:34 2026  [1.520 seconds (00:00:01.520 h: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NVMT
不会用就百度

结果mats_mobile.txt文件空白,mods文件显示如上,依然报错,和之前报错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NVMT
不会用就百度

二次检测结果还是一样的,这次过程中拍了照片。和前面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次报错testing_E8VA,这又是什么代码?

网友:
455是装的硬盘版本还是u盘版本

网友C:
调成独显模式 或者集显模式需要先调用集显测试独显的命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调成独显模式 或者集显模式需要先调用集显测试独显的命令

换成独显模式,黑屏状态下,自动测试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成独显模式,黑屏状态下,自动测试结果是一样的。

版本不匹配

网友:
不是这样用的,而且542报错,好像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比较专业了

网友(2026-03-11):
我的也是这样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