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电源口乌龙一例

楼主(2026-02-07):
同行给一台Acer换了一个电源口然后就说不能触发了。拿到才知道他说的不触发是什么意思 。这种ACer细口  因为市面没有特别合槽的转接头  不管装哪种  装上去都很松垮。维修的时候很容易掉下来。有些朋友会从电源口后面焊线来维修。然而这是不行的。这种 小细口虽然没有中间针 但是它有检测脚 。从后面飞线是不能触发的。还是要从外面插转接头

网友A:
ACER有检测么,还没注意到呢

网友:
经验宝贵,收藏备用

网友:
检测脚是可以屏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R有检测么,还没注意到呢

有检测,我开始按经验以为没有,看图纸才知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