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5-5515充电部份烧短路,处理后不过隔离,求图纸

楼主(2026-02-07):
板号:203099-1,充电芯片9538CH,板层烧了,有断线,求图纸或9538CH完整电路

网友A:
有ISL9538CH的截图

网友:
谢谢了,研究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ISL9538CH的截图

感谢你的图,也找到了点位,目前没找到断线,9538也换了一片,还是一样,用电池不开机,不装电池能过隔离,装上电池过不了隔离

网友A:
电池放电P管,EC到电池口,查查不行就放弃吧,板层都烧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P管,EC到电池口,查查不行就放弃吧,板层都烧这样了

这些基本没问题,主要是没图纸和点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基本没问题,主要是没图纸和点位

看烧糊的位置,需要检查电池的检流线路,应该已经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烧糊的位置,需要检查电池的检流线路,应该已经断开了

这些都看过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检测脚,电池的数据  地址 通讯脚

网友:
估计要找板层布线图才能搞清线路走向了。

网友:
烧板层就不好修了,修好了可能也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图,也找到了点位,目前没找到断线,9538也换了一片,还是一样,用电池不开机,不装电池能过隔离 ...

我遇到过,只用电池不充电不放电但是能认电池,你看一下,电池端应该有一条线是 接地或者有接地电阻的。量一下通不通

网友:
电池端应该有一条线是 接地或者有接地电阻的

网友:
烧糊的地方看着像电池隔离管过去的公共点滤波电容 。。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真的很头疼,还需要点位图,最好是买个料板挖挖看吧

网友(2026-04-07):
这个我有图纸点位全套,看烧了的地方是19V滤波电容,修起来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