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待机 保护隔离电路时序,超详细

楼主(2026-02-07):
保护隔离,公共点
电源适配器经 J7000接口供电 转名PPDCIN_G3H 14.6v  分别去两处:
1. 给隔离管 q7180   ;
2. d7105 产生 PPDCIN_G3H_ISOL 电压分别给u7100u7090 供电
PPDCIN_G3H经隔离管q7180 U7100充电芯片 控制q7130调节产生公共点PPBUS_G3H
U7100 ISL6259芯片,控制隔离管Q7180Q7130的工作条件:
1. 2dcin14.6v供电
2. 3acin 有高于3.2v电压
3. 19vdd 5.1v供电输出
4. 20脚有收到 195.1v输入
5. 13SMB_RST_N 高电平
6. 12脚收到u7090 3.42v的线性电压PP3V42 G3H
以上条件满足后  芯片可以拉低1AGATE电压
过程是:
1. PPDCIN_G3H经过Q7010 自导通,产生PPDCIN_G3H_ISOL电压 分两路 一路给u7100供电
   另一路给 u7090 供电产生3.42v线性电压
第一路:PPDCIN G3H ISOL 经过 D7105R7105 变成CHGRDCINU7100的第2DCIN供电,PPDCIN_G3H_ISOL还经过 R7110R7111两个电阻串联分压,产生CHGR ACIN信号送给 U7100 的第3ACIN,作为 U7100 的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ACIN的电压要高于3.2V
如图12-4所示,U7100充电芯片的第2脚得到DCIN,从第19VDD输出5.1VPP5V1CHGR_VDD供电。这个5.1V的供电经过R7101后改名为 PP5VI_CHGR_VDDP返回芯片的第 20脚供电。这个5.1V供电主要用于充电芯片内部上管驱动输出自举,以及下管驱动输出和内部其他模块供电。
第二路:PPDCIN_G3H_ISO经过R7005D7005送给U7090VIN脚供电(或者在电池模式下由PPBUS G3H经过R7006D7005 U7090VIN脚供电),同时还经过R7080R7081 分压给 SHDN#脚作为芯片的开启信号,U7090得到供电和开启信号后,产生3.42VPP3V42 G3H线性待机电压。
PP3V42_G3线性待机电压 会通过电感另一端回到 U710012.
PP3V42_G3H的电压需要高于3.0V时 U5110才会开漏输出EC复位信号RESET
U7100充电芯片的第13SMB_RST_N是芯片内部系统管理总线模块的复位信号,正常工作时,此复位信号须为高电平。有人做过试验,在没有EC的情况下,SMB_RSTN这个信号只要为高电平,充电芯片照样可以控制产生8.6V公共点电压,但是不充电,因为没有EC、没有使能、识别不到电量。如果没有PP3V42.G3H上拉,或者说当SMB_RSTN低电平是时都会产生公共点电压
U7100的第6CELL是电芯串联数量设定脚,此脚经过R7113电阻接地(见图12-4),低电平时,都会产生公共点电压。把电芯串联数量设置为2,公共点电压=充电电压=4.3Vx2=8.6V
以上条件满足后,芯片可以拉低1AGATE电压 控制 Q7180内部第1MOS管导通,适配器电压流过Q7180内部第二个MOS管的体二极管和检流电阻R7120,产生PPDCIN_G3HCHGR送到PWM上管,再经过PWM的控制产生8.6V的公共点电压PPBUS_G3H

网友:
你为何如此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