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使用时偶尔会蓝屏重启

楼主(2026-02-08):
电脑使用时偶尔会蓝屏重启,请问怎么处理,系统重装了依然没有彻底解决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CPU,显卡,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A:
看蓝屏代码啊,把代码复制给AI,或者直接蓝屏拍照给AI,比如豆包,AI给的建议比我们回答的还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蓝屏代码啊,把代码复制给AI,或者直接蓝屏拍照给AI,比如豆包,AI给的建议比我们回答的还准。

豆包太多错的,换一个ai。

网友:
重点检查硬盘

网友(2026-03-23):
内存  硬盘  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