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信LED43K300U开机图像一闪黑屏

楼主(2026-02-08):
求助海信LED43K300U开机图像一闪黑屏 。用强光灯照屏有图像。拆开后盖测量背光开机电压上升后保护,电压减低。电源板是7.820.6389  测量背光电路没有发现原件短路的。换了新灯条故障不变。测量旧灯条有两只灯珠发的光是蓝色的。此版背光有通病吗

网友:
注意更换灯条型号,灯珠电压是否和原机一致 3V和6V不能通用或是混用,也最好不要新旧灯条一起用,全新最佳

网友:
期待后续跟进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