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电视机l433A3,开机花条,竖线

楼主(2026-02-08):
乐视电视机l433A3,开机花条,竖线,驱动板电压12V正常,接着判断逻辑板有问题,然后先拔掉半边屏,发现一般正常,一半白屏。在屏和逻辑板 故障之间徘徊。看之前有个隔离12针脚,强行开机,还是一样,白屏+左边屏也不正常。逻辑板20多块,先买一个测试一下,后面继续跟进。有没有遇到过的兄弟,怎么判断屏没问题。还没换逻辑板之前。

网友:
和逻辑板应该没啥关系,感觉就是屏的问题,你断开坏的一半的Y(隔离12针),有可能是断Y断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