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小白玩转PROMISE SmartStor NS4600网络存储器

楼主(2026-02-09):
      近日,在废品站捡漏了一台设备,起初还以为是一台MINI主机,后上网一查才知道是一台NAS,且当年的售价还不便宜,如图:

      看着成色还行吧,就不知道能不能用,当然,我也不会用这东西,只是简单地通电测试了一下,发现上电一分钟左右后,面板亮蓝灯并蜂鸣一声,随后转红灯且蜂鸣两声,也不知是何故障,于是先拆机清灰,或许是灰尘引起的呢?

    拆掉此处螺丝,便可卸下底部盖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电源适配器。

    拆掉上图中标记的两颗螺丝,便可将电源适配器取出,它是由翌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型号为EA11003E-120,输出12V直流8.33A,功率为100W。

    拆掉这四颗螺丝,便可将背板打开。

    背面接口虽然数量不多,但也提供了两个USB2.0接口、一个e-SATA接口和一个千兆网络接口,还有一个8CM的风扇为机器内部散热。

    拔掉风扇插头,取下背板,拆掉下图中标记的螺丝便可将侧板取下。

    侧板取下后,便可看见一块方方正正的主板以及用两根排线连接的指示灯按键板。

    拆掉SATA接口板卡上的6颗螺丝,将其从主板插槽上拔下。

再将主板上的5颗螺丝拧出,主板便取下来了。

    经过简单清灰后,装机还原,发现故障依旧,无奈,只好上网下载该产品手册,按要求一步一步进行。
1、安装硬盘:打开机壳前门,拉出硬盘托架,将硬盘放入托架并拧入四颗沉头螺丝固定,最后将其重新安装到机壳内。
2、连接网络:将网线一端连接到主板的RJ45接口上,另一端连接到交换机(这里我用的是TP-LINK8口交换机)。
3、安装软件:从官网下载并安装SmartNAVI。
4、运行软件如图:

    此时,上图“设备列表”中为空,原来设备没有开机,于是将电源线连接并按下背面的电源按钮,一分钟左右后,“设备列表”中出现“NS4600",此时心中一喜,以为好了,立马点击该设备登录,可是提示如图:

    按照提示的意思是让我用”安装向导“来修复这个问题,可是设备都无法登录,谈何使用软件中的”安装向导“功能呢?心中郁闷,会不会是上任用户设置的网络参数引起的?于是,立马想到机器背面的复位按钮。

          根据手册提示,按住重置按钮八秒钟,直到系统状态 LED 闪烁三次。管理员及密码即可重置为 admin。
    一顿操作后,再次开机并运行软件,一分钟左右,找到新设备,亮蓝灯且蜂鸣一声(跟手册上说的正常启动一模一样)。点击该设备出现登录框。

    输入用户名及密码,进入设备,找到NAS管理---关机,此时”信息“显示的版本号为:02.01.0000.18

    进入官网下载最新的固件版本:02.01.0000.22

    下载完成,打开软件,在设备上单击右键并选择"打开高级管理”

    输入用户名及密码登陆

    点击“管理”

    点击“系统升级”

    点击“选择文件”,将刚才下载的升级文件装入。

    点击“确认”

    固件升级中......

    升级完成,重启后再次进入设备查看版本号

    至此,从该机的拆装到固件的升级已全部完成,后期我会学习如何使用并分享使用心得,也希望各位坛友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将不胜感激。
    再次感谢大家的耐心读贴,俺们下次再见!

网友:
楼主运气好,修好留着自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