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不充电DAH98UMB8C0!

楼主(2026-02-09):
版号
AH98UMB8C0
故障现象: 单电源正常,单电池正常. 关机插电源正常,充电正常. 开机后移除电源,重新插入,不升压,不充电..
没有
,没有思路,请各位师傅给个思路!谢谢.
华为
不充电
求助

网友:
蹲一手。看看啥情况

网友:
遇到过HP适配器正常开机,电池也正常开机,也可以充电,适配器+电池一起就不触发,,先接适配器开机再接电池可以正常充电,拔掉适配器电池也能正常用,没搞定

网友:
没找到问题,改了诱骗器修复.算是一个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