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p5g41t-m lx v2电脑主板芯片烧了

楼主(2026-02-09):
华硕p5g41t-m lx v2
主板ps/2右侧,挨着左上螺丝孔的那个芯片烧了,想问一下这个芯片是气什么作用的,如果是管ps/2鼠标键盘的芯片,那么用usb鼠标键盘是不是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那个东西是保险

网友:
二楼正解。一个自恢复保险丝而已。

网友:
一般保险烧这样,外围电路要排查的

网友:
是一颗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