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了一台R9000P撞邪了

楼主(2026-02-09):
原故障:进入游戏不定时卡死或者蓝屏黑屏
感觉是AU黑胶的通病了,报风险直接干,流程都一样没啥问题,装机测试时开始都可以,本想进入游戏测试稳定性
结果进入游戏后没有卡机,鼠标能使用,但键盘忽然不听使换了,可是我是按的密码进来的呀,于我就直接强制关机了
结果再开就不不了,风扇转几下就停了,以为非法关机BIOS保护什么的,放了CMOS电池也没有用,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但CPU呀冰冰亮,电压只有0.8V
测主BIOS也没有波形,真的把我搞不明白了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
换个CPU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核心电压0.8是因为这是个预启动电压,只要供电芯片的EN使能就出这个电压,等供电芯片收到CPU发的PWROK才能就收SVD/SVC/SVT,所以,很有可能还是CPU问题。

网友:
这不是很正常吗? CPU挂了 再怎么重植能有用?小伙子

网友A:
掉件了吧  检查检查 CPU周边电容电阻你会有惊喜

网友:
貌似这款用的R7-6800H CPU很容易坏,以前的R7-5800H基本都是重植就好。

网友:
AMD这种CPU太容易坏了。

网友:
真是不走运,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撒点糯米,叫英叔出来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一个电阻飞了,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件了吧  检查检查 CPU周边电容电阻你会有惊喜

哈哈,果然是,我没做保护主要,下次记得

网友B:
我都是先拍照,在取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先拍照,在取cpu

是的,0201的小电阻,很费眼,就在边上

网友:
我动芯片前会先拍照 前后可以对比

网友C:
目测是cpu旁边,晶振下面掉了一个10k电阻,另外一边靠近cpu供电芯片那里还掉了两个电容

网友:
做多了这个cpu。现在都不拍照,就做好显卡防护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cpu旁边,晶振下面掉了一个10k电阻,另外一边靠近cpu供电芯片那里还掉了两个电容

眼力真好,我放大图片看了一下还真是有电容掉了

网友:
请教大神:做带了黑胶的主板,你用的上下风嘴是怎么选择的尺寸,是上下的风嘴一样大吗,还是下风嘴大,上风嘴小,具体下风嘴多大的,上风嘴多大的,风嘴到芯片的距离是多远的,感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没掉,虚焊了,把我排查了几天。

网友:
为什么不贴高温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