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新Pro-13 2019阻值

楼主(2026-02-10):
哪位在修小新Pro-13  2019,版号NM-C581,帮忙测一下CPU供电电感阻值,我这个是5,换了个CPU还是5。送修时死机黑屏,重植CPU不亮机,换了一个还是不亮机啊,都是电流停在0.4A。我把内存保护得很好,也仔细检查过没有爆锡。甚至刷过BIOS都不行,费解。

网友:
我悄悄的告诉你。这个板子的CPU很少出问题。你的内存虚焊了,还有单用充电器系统会蓝屏,要装上电池,就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