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有什么别的方法指导家族吗?

楼主(2026-02-10):
一块硬盘型号为WD5000AAKX-08U6AA0,这个硬盘的固件坏了,全红,里面的固件提取不出来,家族显示unknown,硬盘上的ROM也提取不出来,这两种方法反正都不知道家族了,那现在有什么方法看家族吗?配了好多固件都是如下显示:

不知道咋搞了,Pinnacle Lite (Royl),Tahxlvr,Tahoe_LT这三个家族试了都不行。

补充内容 (2026-2-14 13:29):
知道,打成指导了。

网友A:
家族不是在那里吗?还要什么家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族不是在那里吗?还要什么家族?

不是这个,这个是我随便刷了个固件,就显示XL家族了,之前这里都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族不是在那里吗?还要什么家族?

而且刷这种固件,也无法认磁头。

网友:
不确认家族和微码就直接刷固件啊?这两个错了那是没办法认盘的,显示未知就是软件太老了,无法识别新的固件,如果能读出固件查看F4可以看出家族,WDR只能识别到TAHOE-XL再新就不认识了,且后面的新盘跑自校准也完全不一样了,TREX对新盘的支持要好很多,但生涩难懂,学习有门槛,拿到坏盘先确定家族和微码,不然是没办法刷固件的,我对这方面也认知不多,很久前也没事鼓捣了一阵,最后还是放弃了,毕竟就是一时的兴趣,后来新盘越来越多,wdr无能为力就放弃了

网友:
WD坏盘到手先确定家族和微码,乱刷只能是越来越完蛋,WDR太老了,只能支持到1640,1692虽然能勉强支持但不完美,再新就不支持了,TREX虽然支持的新盘多,但生涩难懂,网上有用的教程也不全,很难学习,我对硬盘很久前也乱鼓捣过一阵,没搞好几个,后来就放弃了,纯好奇兴趣,且挂自校准时间太长。一个1T的蓝盘完整的跑一次自校准要18-24小时,难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