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5 烧放电管

楼主(2026-02-11):
戴尔g15 版号la l659p 开机就掉电 测试放电管pqb16击穿   更换后还是击穿    换了充电芯片 9552 都换过了 保护隔离管都换了 现在就是上放电管就烧 不上就没事 电池可以充电 不知道还得查哪里

网友A:
肯定是周边小零件问题,我看大概率是PCB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周边小零件问题,我看大概率是PCB16

pcb16没有用料

网友:
放电管与充放IC之间的小件过一遍

网友:
现在是把那个管子去掉  居然电池也好使 拔掉电源也可以正常使用 无语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