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11代板号N5HP0不出CPU电压,电流0.25A,供电MP2940A,修死人了

楼主(2026-02-11):
搞死不出CPU供电,芯片MP2940A,查时序到芯片15脚不出VRRDY,芯片28脚VIN-SEN正常1.2V,3.3V 1.8V都有,总线有波,换了一个芯片也不行,大家帮我看看还要哪些参数才能出VRRDY,芯片是买的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芯片带程序的

网友:
买的带程序的

网友A:
VR_READY不止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前面的其他信号部分也会影响到,比如VCCST/VCCSTG,VCCIO,SYS_PWROK,按时序排查一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R_READY不止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前面的其他信号部分也会影响到,比如VCCST/VCCSTG,VCCIO,SYS_PWROK, ...

这个信号控制着ALL -SYS-PWGD PCH-PWRG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控制着ALL -SYS-PWGD PCH-PWRGD

昨天没看图纸,简单意思到了就行,就是说VR_Ready不能只看供电芯片条件,前面的其他条件同样需要检查
另外这里纠正一下ALL_SYS_PWRGD受控于DDR 1.35V_PWRGD和SUSB#,R915没有装,所以U16C控制的是PM_PCH_PWROK,并通过U16D控制SYS_PWROK

同时,ALL_SYS_PWRGD输出后,会去控制输出VCCST_PWRGD,这里由VCCST上拉,所以还要求VCCST供电正常,我之前就遇到过VCCST无供电,导致VCCST_PWRGD低电平,无VR_Ready的情况

以最后的时序参考,VCCIN在6.8ms出现,下图我所圈住的信号中上升沿在圈内的都需要出来才可以输出VCCI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控制着ALL -SYS-PWGD PCH-PWRGD

顺带说一句,这机器VCCST和VCCSTG可是重灾区,我修很多二修三修都有完全没查过这俩的情况,属于存在感不高,很少人关注,但是功能缺一不可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没看图纸,简单意思到了就行,就是说VR_Ready不能只看供电芯片条件,前面的其他条件同样需要检查
另 ...

感谢认真的分析,我再研究下

网友:
芯片能确认是好的吗,焊接确认焊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带说一句,这机器VCCST和VCCSTG可是重灾区,我修很多二修三修都有完全没查过这俩的情况,属于存在感不 ...

看了,U37 U35都是正常的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6-71-nh5B0  战神Z7的我的是 0.3A  最后是cpu 的 330钽电容

网友:
这种买料板拆,2940A我刷过没一个能刷成功的。

网友:
SVID出来了没?

网友C:
看看 vccio 信号,很容易被忽略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 vccio 信号,很容易被忽略掉

VCCIO时序上是没电的

网友:
前面的其他信号部分也会影响到

网友:
好了没有啊

网友:
我也修过gj5cn6这个板子,不出CPU供电(就主供电不出,别的CPU供电都有,核显供电测不出来,但是也换过芯片)上电0.6安,芯片都换了,一样,没有读BIOS的电流,对着点位图打了南桥和CPU,没有问题,最后拆了CPU换到别的主板,正常使用,换了一个好CPU也是一样的症状,最后当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