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990 820-01041-A 卡机屏暗 无背光

楼主(2026-02-11):
苹果 A1990 820-01041-A 卡机屏暗  无背光
1、更换屏幕上班部分,故障依旧。确定是主板问题
2、拆主板出来,主板无进水,测升压PPVOUT_S0_LCDBKLT电压有54V(不知道这个电压对不对,总觉得电压有点高,有经验的同事告知一下)
3、测试PP3V3_S0SW_LCD 、PP5V_S0SW_LCD 、PP5V_S0_ALSCAM_F电压都正常4、BKLT_SDA  BKLT_SCL两个有波形
5、LCDBKLT_SW 电压0V
6、U8400 LP8548B1SQ 和Q8401都更换过
请教一下同行们,PPVOUT_S0_LCDBKLT这个电压对吗?除了这个,还有测试那个信号?

网友A:
没修过,我也想知道后续。  “卡机屏暗  无背光”是指暗屏吗?有显示没背光吗?我感觉背光电压50几V是对的了,应该是有背光了,但这种屏的屏不工作时是全不透光的,如果是暗屏已经显示了当我没说

网友A:
图纸上也写了,VOUT = 52V TYP, 59V MA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我也想知道后续。  “卡机屏暗  无背光”是指暗屏吗?有显示没背光吗?我感觉背光电压50几V是对的 ...

已经开机,没有背光,用手电照可以隐约看到LOG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也写了,VOUT = 52V TYP, 59V MAX,

后来我认真看图纸也看到了,这个电压是对的,但是背光就是不亮。请教一下,还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我认真看图纸也看到了,这个电压是对的,但是背光就是不亮。请教一下,还需要什么条件?

抱歉,没修过,我看也没有其它条件了,只有看背光总线了,I2C_BKLT_SDA跟CLK了,因为升压了,就差开启或调光信号了,EDP接口没有这两个信号那它就受控总线了。因为屏你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