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80 LG4858 MB 11252-1正常关机后开机黑屏风扇转8秒左右然后停

楼主(2026-02-12):
2026年2月8日坏的。2026年2月12日修好。这个老电脑到已经用了13年多了,之前坏过一次,当时的故障现象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之后完全不开机。当时自己不会修,让当地电脑店修的,好像是200多块钱,很是心疼。
这一次故障现象是,一次正常关机后,开机黑屏风扇转5秒左右停,如果不拔电温度高后风扇狂转。
这次我决定自己修,毕竟现在维修能力还是有的。处理过程,
1. 把内存拆下来清理金手指,故障无变化。
2. 拆下内存开机,电脑有报警。
3. 拆下硬盘开机故障无变化。
4.将主板单独拆下刷BIOS后,主板单独上电故障现象未改变。
维修的技能用完了,上网学习,看笔记本维修课程,重新回到迅维网查找类似故障案例,并下载了BIOS程序、电路图点位图。学习后接着修。
5.由于电路图实在看不懂,将所有电感的电压测试了一遍。发现CPU旁边其中一个电感没有电压,感觉是CPU供电。其中两个电感输入和输出电压相同分别是输入6.2v和输出1.1v,
当时以为找到了故障点,后来才知道那只是故障现象。经过反复的学习和看电路图,才明白没电的电感是集显供电。
6. 在迅维论坛找到很多无集显供电的案例。各种问题都有,如,内存不出复位,EC虚焊,pch虚焊 ,显卡虚焊 ,CPU电源虚焊,等等。同一个故障现场,各种问题。只好用笨办法,将电路图标注的主要电压都测试一遍,最后发现都正常,内存有powergood电压。
7.测试的中发现CPU电源芯片(丝印tps51640a)37脚有腐蚀,用万用表测试正常,我实在是没注意了,就用一个塑料棒压着电源芯片用万用表测试集显电压。在上电的一瞬间集显有1v左右的电压然后变成0v。
好像找到了故障原因,将CPU电源芯片腐蚀脚焊好后,上电测试,集显仍然无电压。可能是按压芯片过程中,真实的虚焊点短时间接触了。将附近其它有腐蚀的迹象的零件补焊了一遍,上电测试还是无集显电压。
8.这个时候我只好继续看图测试工作,我决定测试CPU电源芯片的CPGOOD和GPGOOD,先测试GPGOOD的上拉电阻PR4211,一端是3.3v另一端是0v。果然是这样,断电测试阻值10k正常。再次上电测试集显电压,电感两端竟然有电压了,输入端0.8v输出端0.45v。测试PR4211两端电压都是3.3v竟然正常了。突然想到电阻虚焊了,测量时无意中将焊锡和电阻连接在了一起。用放大镜看果然有一端有微小的裂痕另一端正常。加焊电阻后,装上屏幕,开机正常。
故障原因:GPGOOD的上拉电阻(PR4211)虚焊

bios Lenovo G480 LG4858 MB 11252-1.rar

电路图和点位图Lenovo G480 LG4858 MB 11252-1.7z

网友:
天赋异禀,你不干维修可惜了

网友:
楼主时序很清楚

网友:
我一直不理解GPGOOD这种信号的工作原理,之前我认为这种信号不作用于本身,只作用于下级芯片,但这次维修改变了我的想。我在芯片手册中也没有找到具体解释,直到现还是担心,故障原因不是它。希望有高手帮忙解释一下GPGOOD(集显电源好)的工作原理。

网友:
支持。。春节快乐。。。。。。。。。。

网友:
集显供电只有开机一瞬间才会有的

网友:
比我厉害多了,我一直想收个坏本子练练手

网友:
PG就是这个电源芯片正常工作了,发出去的信号

网友:
经典贴,
技术牛。加分鼓励。。。
加分理由选错了。。。

网友:
如果配送电路图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