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

楼主(2026-02-13):
第一个技嘉B75-D3V开始无内存1.5供电,供电修出来了诊断卡跑4F滴滴滴响三声停在了69.主副BIOS互换无效。后来发现用赛扬CPU就可以跑码亮机,用I3 2120就跑69.偶尔会跑到98.CPU都是好的。第二个技嘉B75-D3V也是同样问题。求助。

网友:
先刷最新bios。

网友:
是的,准备从好的板子上拆BIOS装到故障板上。

网友:
刷了正常机子的BIOS,无效。

网友:
是不是核显问题呢

网友:
在咸鱼收了几个型号一样的故障板子,毛病都是内存无供电。换八角芯片393就好。内存供电出来后都是一个毛病。上赛扬CPU可以亮机。上酷睿就卡69.看来是通病了。这几个板子目前全部上酷睿卡69。

网友:
技嘉的主板各种各样的毛病

网友:
卡69感觉是CPU供电问题,打波形。

网友:
内存接触问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