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创维50E65SG开机绿灯无反应维修分享

楼主(2026-02-13):
             1,测量主板各组电压,       2,换掉7个16v470uf点解电容,

       3,用U盘复制下面的固件,插到电视上,按住音量-,后开机,            约3秒后放开音量-,等几分钟即可。
              固件有点大,只能分卷上传,
              7个文件全部下载后在解压

USB固件1.z01

USB固件1.z02

USB固件1.z03

USB固件1.z04

USB固件1.z05

USB固件1.z06

网友:
板号跟配屏信息不用吗?那么简单?

网友:
版号:5800-A8M500-0P40. 屏号:V500HK1-LS5

网友:
谢谢。不管用得上否

网友A:
音量减键是遥控器的按键吗,还是说这个电视上有音量键呢,现在电视上一般只有一个多多功能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量减键是遥控器的按键吗,还是说这个电视上有音量键呢,现在电视上一般只有一个多多功能键了

电视上的音量-

网友:
谢谢!师傅资料详细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