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I3X0RMS主板关机后CPU风扇一直转

楼主(2026-02-13):
I3X0RMS主板关机后CPU风扇一直转,关机后电源风扇正常不转了,后来测试只要插上电源CPU风扇转,不受开关机控制了。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CPU风扇开启MOS管问题,也有可能EC问题

网友A:
品牌机不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不都是这样的吗。

不是吧原来部这样

网友:
检查内存旁边12v供电pmos管可能击穿了

网友:
风扇控制芯片问题,或关机的睡眠管理问题

网友:
检查内存旁边12v供电pmos管可能击穿了,这个是正解

网友(2026-03-27):
看电流,还有晚一会儿会不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