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转接板焊接问题

楼主(2026-02-14):
这个转接板一焊接就翘脚,四个脚总有两个对称的翘起来,导致虚焊,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试了五六次了都没焊接好。

网友:
再焊 就掉点,不禁几次焊 有使用寿命的

网友:
魔改U啊,这种怕是不太好焊接

网友A:
是不是夹的太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夹的太紧了

这种板不好焊,新一代的特别好焊,没有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