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6第三方recovery分享 基于对twrp的修改和问题修复

楼主(2026-02-14):
解包TWRP-3.7.0_9-0后 只替换zImage为橙狐OrangeFox-sagit-R10.0的zImage而来
一定可以识别可以挂载f2fs文件系统分区
即使f2fs文件系统分区有问题也可以识别和挂载不会出现无法识别无法挂载f2fs文件系统分区的问题
可以备份/system分区成文件
删除f2fs文件系统分区的文件不卡重启 可以删除安卓8及安卓8以上系统创建的文件不卡重启

不要用此版本的twrp自动创建/data/media目录
也不要用此版本的twrp创建备份文件 不然安卓7系统无法启动会卡重启 安卓7系统删除备份的文件也会卡重启
因为安卓7系统没有对/data/media目录和备份文件的写入权限 所以卡重启
注意 必须命名为3.zip.001和3.zip.002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才可以解压出完整正确的recovery文件

解包TWRP-3.7.0_9-0后 只替换zImage为橙狐OrangeFox-sagit-R10.0的zImage而来

网友:
镜像工厂解包橙狐OrangeFox-sagit-stable-R12.1后只替换zImage为twrp-3.1.1-1的zImage而来
一定可以识别可以挂载f2fs文件系统分区 即使f2fs文件系统分区有问题也可以识别和挂载不会出现无法识别无法挂载f2fs文件系统分区的问题
但是/data分区如果不能识别不能挂载无法启动recovery会卡重启 且/sdcard目录需要存在Fox文件夹或者可以自动创建Fox文件夹才能启动recovery 不然会卡重启

注意
默认挂载system为只读 需要修改挂载设置为读写 不然system分区无法写入

用此版本的橙狐自动创建/data/media目录和创建备份文件后 安卓7系统可以启动可以删除创建的备份文件
但安卓8系统以及安卓8以上的系统创建的文件不能用此版本的橙狐删除会卡住重启

安装刷机包后自动去除dm校验 自动去除data分区加密 很人性化
注意 必须命名为3.zip.001和3.zip.002和3.zip.003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才可以解压出完整正确的recovery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额外附加
小米6 fastboot模式需要的驱动 64位windows系统使用 android_phone_71_64_310
小米6 fastboot模式驱动 64位windows系统使用

网友:
额外附加adb1.0.32
用于fastboot模式刷入recovery文件

包含一键刷入recovery文件命令脚本无需手动
一键进入recovery模式命令脚本无需手动

网友:
解包TWRP-3.7.0_9-0后 只替换zImage为橙狐OrangeFox-sagit-R9.0的zImage 并且通过修改recovery.fstab文件内容把/data分区挂载在/sdcard目录
TWRP文件夹在/data目录自动创建 不会在/data/media/0目录自动创建TWRP文件夹 所以解决了/data/media/0目录无法读写导致不能自动创建TWRP文件夹时进recovery模式会卡重启的严重问题
绝对绝对可以识别可以挂载f2fs文件系统分区
即使f2fs文件系统分区有问题也可以识别和挂载不会出现无法识别无法挂载f2fs文件系统分区的问题
可以备份/system分区成文件
删除f2fs文件系统分区的文件不卡重启 可以删除安卓8及安卓8以上系统创建的文件不卡重启

不要用此版本的twrp自动创建/data/media目录
也不要用此版本的twrp创建备份文件 不然安卓7系统无法启动会卡重启 安卓7系统删除备份的文件也会卡重启
因为安卓7系统没有对/data/media目录和备份文件的写入权限 所以卡重启
注意 必须命名为3.zip.001和3.zip.002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才可以解压出完整正确的recovery文件
绝对可以识别f2fs data分区无法识别和挂载依然可启动不卡重启

网友:
解包TWRP-3.7.0_9-0后 只替换zImage为橙狐OrangeFox-sagit-R9.0的zImage而来
绝对绝对可以识别可以挂载f2fs文件系统分区
即使f2fs文件系统分区有问题也可以识别和挂载不会出现无法识别无法挂载f2fs文件系统分区的问题
可以备份/system分区成文件
删除f2fs文件系统分区的文件不卡重启 可以删除安卓8及安卓8以上系统创建的文件不卡重启

不要用此版本的twrp自动创建/data/media目录
也不要用此版本的twrp创建备份文件 不然安卓7系统无法启动会卡重启 安卓7系统删除备份的文件也会卡重启
因为安卓7系统没有对/data/media目录和备份文件的写入权限 所以卡重启
注意 必须命名为3.zip.001和3.zip.002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才可以解压出完整正确的recovery文件
绝对可以识别f2fs data分区无法识别和挂载依然可启动不卡重启

网友:
解包TWRP-3.7.0_9-0后 只替换zImage为TWRP-3.1.1-1的zImage 并且通过修改recovery.fstab文件内容把/data分区挂载在/sdcard目录
TWRP文件夹在/data目录自动创建 不会在/data/media/0目录自动创建TWRP文件夹 所以解决了/data/media/0目录无法读写导致不能自动创建TWRP文件夹时进recovery模式会卡重启的严重问题
绝对绝对可以识别可以挂载f2fs文件系统分区
即使f2fs文件系统分区有问题也可以识别和挂载不会出现无法识别无法挂载f2fs文件系统分区的问题
可以备份/system分区成文件

删除安卓8及安卓8以上系统创建的文件会卡重启
注意 必须命名为3.zip.001和3.zip.002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才可以解压出完整正确的recovery文件
绝对可以识别f2fs data分区无法识别和挂载依然可启动不卡重启

网友:
小米6 奇兔recovery
基于TWRP-3.1.1修改 TWRP-3.1.1的zImage作为内核
可解密DATA 去verify校验
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识别f2fs文件系统分区
即使无法识别无法挂载/data分区依然可启动recovery不会卡重启
更重要的是可修复data分区文件系统
注意 必须命名为3.zip.001和3.zip.002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才可以解压出完整正确的recovery文件
小米6 奇兔TWRP-3.1.1 解密DATA 去verify校验 不能识别f2fs文件系统分区

网友:
解包基于TWRP-3.1.1的奇兔recovery后 只替换zImage为TWRP-3.1.1-1的zImage 并且通过修改recovery.fstab文件内容把/data分区挂载在/sdcard目录而来
TWRP文件夹在/data目录自动创建 不会在/data/media/0目录自动创建TWRP文件夹 所以解决了/data/media/0目录无法读写导致不能自动创建TWRP文件夹时进recovery模式会卡重启的严重问题
可解密DATA 去verify校验
即使无法识别无法挂载/data分区依然可启动recovery不会卡重启

更重要的是可修复data分区文件系统
绝对绝对可以识别可以挂载f2fs文件系统分区
即使f2fs文件系统分区有问题也可以识别和挂载不会出现无法识别无法挂载f2fs文件系统分区的问题
可以备份/system分区成文件

但删除安卓8及安卓8以上系统创建的文件会卡重启
注意 必须命名为3.zip.001和3.zip.002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才可以解压出完整正确的recovery文件
绝对可以识别f2fs data分区无法识别和挂载依然可启动不卡重启

网友:
解包基于TWRP-3.1.1的奇兔recovery后 只替换zImage为橙狐OrangeFox-R9.0-sagit的zImage 并且通过修改recovery.fstab文件内容把/data分区挂载在/sdcard目录而来
TWRP文件夹在/data目录自动创建 不会在/data/media/0目录自动创建TWRP文件夹 所以解决了/data/media/0目录无法读写导致不能自动创建TWRP文件夹时进recovery模式会卡重启的严重问题
可解密DATA 去verify校验
即使无法识别无法挂载/data分区依然可启动recovery不会卡重启

更重要的是可修复data分区文件系统
绝对绝对可以识别可以挂载f2fs文件系统分区
即使f2fs文件系统分区有问题也可以识别和挂载不会出现无法识别无法挂载f2fs文件系统分区的问题

删除f2fs文件系统分区的文件不卡重启 可以删除安卓8及安卓8以上系统创建的文件不卡重启

不要用此版本的奇兔recovery自动创建/data/media目录
也不要用此版本的奇兔recovery创建备份文件 不然安卓7系统无法启动会卡重启 安卓7系统删除备份的文件也会卡重启
因为安卓7系统没有对/data/media目录和备份文件的写入权限 所以卡重启
注意 必须命名为3.zip.001和3.zip.002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才可以解压出完整正确的recovery文件
绝对可以识别f2fs data分区无法识别和挂载依然可启动不卡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