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件了,帮看看。华硕H610M-A D4 R1.01

楼主(2026-02-14):
华硕H610M-A D4 R1.01位置在PCI-e显卡槽下面的GL852G,USB2.0芯片边上

网友:
你照一个主板全面目高清图出来,你这个主板零件位置跟华硕PRIME H610M-K D4 点位图位置不一样。

网友A:
找到了,点位图版本号是1.02版本。1和2都是0欧姆电阻,3是10UF电容,小电容是0.1UF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点位图版本号是1.02版本。1和2都是0欧姆电阻,3是10UF电容,小电容是0.1UF电容

谢谢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