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3内存条,39欧排阻中间的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2026-02-14):
家里电脑今天晚上多次蓝屏,把4跟内存一条一条拔下来测试,最后发现有一条内存掉件了
内存是DDR3 4G 1333的,掉电容的位置在边上两个39欧排阻中间,请教论坛里大神们,有知道这个电容容量的吗?

网友:
内存是双面16颗粒,颗粒是三星256M8DCJG

网友A:
我查了其他牌子的图纸,发现电容都是100NF,我个人建议你也用100NF的电容。

网友B:
耦合电客,100-15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其他牌子的图纸,发现电容都是100NF,我个人建议你也用100NF的电容。

好的,谢谢了。我回头换上试试,再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耦合电客,100-150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了,我换上以后发帖

网友:
补的100nf,现在已经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耦合电客,100-150就可以了

补上100nf已经好了

网友C:
你这焊油也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焊油也太……

不是焊油,松香放的时间长了。。。

网友:
大家都是热心肠给你们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