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游戏本独显坏,EC检测不到独显2分钟后风扇狂转关机……改电路OK…

楼主(2026-02-15):
游戏本独显坏,EC检测不到独显2分钟后风扇狂转关机……改电路OK…

网友:
这个思路提好的。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独显还能用吗

网友:
都拆了用个 锤子

网友:
每个机器都不同,,,
照猫画虎也不行,要自己研究

网友:
牛呀 我都是买人家的模块

网友:
这样自己用的还好,客户不同意吧

网友:
太NB了 这都能改

网友:
确实很强,这个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蓝天磨具飞根3v的电线到显卡控制芯片就可以,不需要这么复杂,论坛有教程

网友(2026-04-06):
技术是牛逼的,但,游戏本这么一改就成了办公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