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旗H310M-D3V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6-02-15):
这块主板维修借鉴了论坛里一位大师分享的经验,所以很顺利的就找到了故障点,一招就解决了,这个故障可能真的是通病,在此非常感谢那位大师的分享,必须点赞。

网友:
是点不亮,还是不触发,这个门电路由SLP_S3控制开启内存供电主控芯片的,如果短路也会拉低slp_s3,导致没有P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