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液晶屏的盖子真不好拆

楼主(2026-02-17):
拆这种难道只能暴力吗?底部已经撬开了 上部纹丝不动

网友:
第一次暴力拆,下次你不是知道了

网友:
维修不难,难得就是拆机怕弄坏了

网友:
壁纸刀不行吧

网友:
壁纸刀力道不够,换个工具吧

网友:
这个是这样,用巧力拆

网友:
上部有一排三个以上的卡扣,下部撬开一定角度后往上推翻起就好了。

网友A:
正确方法,用塑料撬棒,从底部撬开后壳,然后显示器倒放,后壳掰开一定角度后,向下用手磕后壳的底部,后壳就从背板上的卡孔处下来了,这样不会掰坏后壳上部的几个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方法,用塑料撬棒,从底部撬开后壳,然后显示器倒放,后壳掰开一定角度后,向下用手磕后壳的底部,后壳 ...

好的 多谢指点

网友:
底下先撬开,往上推要用力点

网友(2026-04-08):
这玩意是推的    不要硬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