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维修,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26-02-19):
跟了我好几年的风枪 ,最近突然冒烟了,在最忙的时候他竟然偷懒,想想就烦,于是拆开来看下他在想什么,不看还好,一看我也冒烟了,这东西是啥,一查原来是继电器,于是网上找,发现没有同样规格的。不是不得以来万能的迅维找个大仙,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治下他,或者帮看下,这个继电器能用什么其它型号的替换。 希望哪个好心的大仙能救救他。必竟用了很多年有感情了,舍不得。

网友A:
别舍不得了,换个好的

网友B: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继电器,线圈工作电压12V,触点如果是直流电流,那工作电压不要大于30V,最好不大小24V;如果触点流过的是交流电,那电压可以不大于125V,
工作电流都是不要大于1A
所以随便一个12V继电器,都能胜任,,脚位不同的话,可以单独引线,把继电器直接粘在电路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继电器,线圈工作电压12V,触点如果是直流电流,那工作电压不要大于30V,最好不大小24V; ...

够专业,就按你的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舍不得了,换个好的

逆子虽然不争气,但还是逆子呀,

网友:
淘宝上应该很多的,随便搜一下就能搜到。

网友:
下面方框中就是型号。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是常闭的还是常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是常闭的还是常开的。

一般都是常开的。

网友:
不好意思,把继电器拆下来用可调电源测试能正常吸合,最后发现是保险烧了才导致的没有供电,耽误大家时间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直接买一块控制板换掉,不值钱

网友:
拍清晰点,淘宝上按照照片搜索,很快就能找到,智能识别的

网友:
可以扔了,不值几个钱,,,,

网友:
随便找一个12V线圈的继电器就可以了,大小不一样的就飞线

网友:
迅网是什么都能修

网友:
原来是烧了保险,虚惊一场。

网友:
以后遇到不明白的用豆包!

网友:
APP扫一下就知道是啥了,现在是AI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