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主板,绝对超出你的认知。

楼主(2026-02-19):
最近一块Z97-K主板 ,维修时发现CPU断针了, 断的这几根针是CPU与桥通讯的DMI总线的,而且打阻值卡也确实无穷大, 在换座子之前准备上电测试一下有没有其它问题时发现报警器有响声,与是装好测试发现竟然能点亮, 与是反复对比了一下断针点的针脚定义,确定就是DMI总线 ,这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主板两个核心模块之间的通讯断线,竟然还能点亮,是什么原理,难道核心模块之间通讯线路还有冗余,还是通讯协议之间能自适应,不知道有没有懂的大神,能来讨论讲解一下。

网友:
这是大部份,只要不利用到,就没事,但是在读取时利用到了,就蓝屏死机了,

网友:
疑难杂症。。。。。

网友:
内存插第3、4插槽试试,估计就不过内存。

网友:
我就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还有种方法是CPU飞线2条到主板是,更简单一些
可否?

网友:
感谢分享案例,期待高手解疑。

网友:
难道是为了上魔改U故意折断的两根针吗

网友A:
dmi基于pcie,但启动时dmi的动作方式又跟pcie不同(cpu都没初始化哪来的pci空间)
pcie少几个lane没事,只要有一个lane在就能通,dmi也一样。
另外一个lane是两对差分对(tx、rx),一对差分信号有一个p一个n,少一个P/N影响信号抗干扰能力,但是也能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i基于pcie,但启动时dmi的动作方式又跟pcie不同(cpu都没初始化哪来的pci空间)
pcie少几个lane没事,只 ...

原来如此,高手就是高手,竟能说得如此明了。

网友:
应该是类似于pcie的通道概念,少几个通道还是能工作的。

网友:
看来遇到断针先别着急换座,先试试再说。

网友:
魔改U故意折断的两根针

网友:
这不是很确定的

网友:
针断了可以热风枪拆了只换针啊,不用换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