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械革命旷世G16Pro CPU上面的电阻?

楼主(2026-02-19):
同行一本子,机械革命旷世G16Pro,清灰,弄掉了CPU上面一元件,也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 ,十三代CPU,现在是不显示了,我还没见到本子,先在论坛上问问.

网友:
清灰收了50,这下裤衩子都没了

网友A:
已搞定,电阻是2.2K,参考了论坛另外一个同行的贴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80170-1-1.html

网友A:
已搞定了 CPU是12900HX,论坛搜了一下,电阻是2.2K.

网友:
cpu上面这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这同行也是手法也是太糙了

网友:
液态金属的 时间久了接触的太紧了 清灰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今天接一个液态金属泄露,拆了显存重置,电流2.1,准备放弃了。

网友:
这绝对是宝贝级别的资料  感谢分享

网友:
这是液金的。cpu坏了。一看就知道把液金搞到cpu里面了。

这下亏大了。

网友:
有人给出数值,点赞

网友:
要具体U型号,每个U都不完全一样

网友:
这个豆包这么牛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同行也是手法也是太糙了

这个机器我知道 因为我自己收了一台  拆这个散热器时候 巨JB那拆 根本拿不下来   估计给人清灰客户在那里一直叫换硅脂硅脂 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搞定了 CPU是12900HX,论坛搜了一下,电阻是2.2K.

是不是汗流浃背了哈哈

网友(2026-04-12):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我知道 因为我自己收了一台  拆这个散热器时候 巨JB那拆 根本拿不下来   估计给人清灰客户在那里 ...

楼主最后你怎么拆下来的,我今天也接了一台,搞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搞定,电阻是2.2K,参考了论坛另外一个同行的贴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80170-1-1.html

楼主做左边一个是多大的,一起标注下吧

网友:
这个散热器很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