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让安卓app可使用最大运行内存 加载运行速度最快 完全发挥大运行内存优势

楼主(2026-02-21):
现在的安卓手机运行内存非常大
至少都是8GB
甚至达到10GB以上
但是问题在于安卓系统却非常保守
不允许安卓app使用最大最多的运行内存 超过设定的阀值就会自动结束app
结果就是安卓手机的运行内存再大也只是摆设 根本无法完全使用 等于不存在
所以
就要修改安卓系统的运行内存设定和阀值
让安卓app可以使用最大最多的运行内存 从而加载速度和运行速度最快 完全发挥大运行内存优势
首先
把低内存阀值oom各个数值都设置为0
可以让安卓app可以使用所有的处理内存不会被自动结束运行
输入命令即可
echo '0,0,0,0,0,0' > /sys/module/lowmemorykiller/parameters/minfree
或者打开/sys/module/lowmemorykiller/parameters/minfree文件 把内容修改成0,0,0,0,0,0

然后再打开/system/build.prop文件
把以下内容=后面的数值修改的越大越好  数值越大 可以使用的运行内存就越大越多
app加载运行速度就越快
从而发挥大运行内存优势  不再只是摆设无法完全使用
注意数值最好不要超过1024 因为数值太大了安卓系统无法启动 一直卡在开机动画进不了系统
dalvik.vm.heapstartsize=950m
dalvik.vm.heapgrowthlimit=1024m
dalvik.vm.heapsize=1024m
dalvik.vm.heaptargetutilization=0.90
dalvik.vm.heapminfree=950m
dalvik.vm.heapmaxfree=950m
dalvik.vm.image-dex2oat-Xms=1024m
dalvik.vm.image-dex2oat-Xmx=1024m
dalvik.vm.dex2oat-Xms=1024m
dalvik.vm.dex2oat-Xmx=1024m
当然 不好的地方在于app非常浪费运行内存 但这才是正确应该的
因为如果手机的运行内存有8GB或者更大 却永远无法完全使用 这才是真正的浪费
而且发挥不出8GB或者更大运行内存的能力
手机就是残血状态
我们需要的是满血状态的手机

补充内容 (2026-3-21 22:56):
dalvik.vm数值设置太大时
app一开始运行加载运行速度非常快
但app运行时间越长越拖累整个系统 反而导致卡顿
dalvik.vm数值设置小一点比如150m不会越来越拖累整个系统导致卡顿
所以dalvik.vm数值最应该设置小一点

补充内容 (2026-3-21 23:00):
dalvik.vm数值设置的太小会导致有些app无法运行 或者app运行时有些功能异常 建议dalvik.vm数值设置为300m就不错

补充内容 (2026-4-11 02:37):
dalvik.vm数值还是设置的大一些最好 而不是小一点
dalvik.vm数值设置的大一些比如700m app运行速度加载速度非常快
dalvik.vm数值设置的小一点时app加载速度就会卡顿变慢
所以dalvik.vm数值设置大一些最好

网友:
dalvik.vm有关的数值设置太大导致app运行一段时间后崩溃重启卡死 这说明dalvik.vm有关的数值需要减少 也就是保持在合适的数值 不能太巨大

网友:
如果数值太多导致app运行崩溃卡死重启
修改成
dalvik.vm.heapstartsize=300m
dalvik.vm.heapgrowthlimit=1024m
dalvik.vm.heapsize=1024m
dalvik.vm.heaptargetutilization=0.90
dalvik.vm.heapminfree=100m
dalvik.vm.heapmaxfree=100m
dalvik.vm.image-dex2oat-Xms=300m
dalvik.vm.image-dex2oat-Xmx=1024m
dalvik.vm.dex2oat-Xms=300m
dalvik.vm.dex2oat-Xmx=102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