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烧了这个是什么元件,请高人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26-02-21):
(图片)

网友A:
很明显 是电感,直连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是电感,直连就行

非常感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试试

兄弟,可能不是电感,直接连上,按电源开关没反应(没连之前按电源开关,电源灯亮几秒就灭)测量两点电阻是1.6几

网友C:
通电之前测下,测下和地的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电之前测下,测下和地的阻值

一端对地阻值0,另一端对地阻值462

网友:
这是主板型号和论坛里下载的联想Y480 LA-8001P图纸,本人也不懂看,请好心的网友帮忙看下,感谢

网友:
你查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感,但不能直连,因为它要参与震荡。

网友:
本人是小白,看不懂图纸,上传张图纸,请好心网友帮忙看看

网友:
L是电感吧,可能不能直连

网友:
明显后级短路把电感烧炸了,要排除后级短路先再直连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是我还要先看图纸

网友:
PL肯定电感,但是他烧了,你测下一端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端对地阻值0,另一端对地阻值462

主板不是明晃晃标着PL503,这肯定是电感呐,一端阻值为0,说明肯定有短路的地方,所以才炸了电感

网友:
对,确实是电感。在图纸中找到了,请看在这个电路中,哪个有问题造成它烧坏呢

网友:
这个电感旁边基本上都是芝麻小东西,也不好干活阿

网友:
测量一下,哪端是零,跟着图慢慢找。

网友:
就是电感,不过一端有短路。要排查完短路了才能换一个或者短接。

网友:
另一端短路了

网友:
PL 电感,要先排除后级短路再换上

网友:
根据标识符,应该是一个电感。

网友:
是电容来的,

网友:
电感,你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一下,大概率是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天呐,看来是小白啊,这

网友:
都有丝印了,还不知道是啥

网友:
后面有短路了,但具体位置不是固定的,你带着板子去找个维修店让师傅查下,就1分钟的事。

网友:
还修个毛?学习去吧差太多了

网友:
昨天下午就搞好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如果是小白可以先看看视频,学习一下电路图和原理图

网友:
不出意外PQ501 PQ502也得换掉。

网友:
还是以前的机器好修

网友:
是哪个元件短路引起的烧电感

网友:
很明显 是电感,不能直连

网友:
这还要问就是电感

网友:
要排查完短路了才能换一个或者短接。

网友:
PL就是电感的意思,是一个贴片电感。

网友:
短接起来吧

网友:
就是电感,要先排除故障,不然换上也是烧

网友:
PL肯定电感,检测一下看看有短路了吧

网友:
这2个管子肯定有短路了

网友(2026-04-10):
那是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