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咨询 5700核心供电问题

楼主(2026-02-22):
一张MS的5700,V3.1,主控IR35217 协控NCP302155;
因上家没焊好,有短路,拆下来核心重新植球后,核心供电 7+1,现在只能出 1加1,另外几个PWM引脚都是 1.4V;
+5V_GATE_DRV  5V正常;
把协控拆到只有PWM1-2  1-3 1-4,还是一样,协控对调也一样;

17、18、19脚核心端阻值正常,400--402;
24、25脚 阻值相同,英飞凌软件,未见异常;且已换过新主控,刷了程序;
U502已经出了3.3V 的高电平;

咨询解决方法,咨询费用180.
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还会有别的问题。

网友:
5700这种矿卡,因怕核心出问题,用了有铅,所以核心搞坏的可能不高。
19脚的电压升不起来。

网友:
跪求阅读权限: 100的大侠帮忙下载一个BIOS,下面这个链接的,麻烦帮忙发到20486008@qq.com。跪谢!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8734-1-1.html

网友:
之后是卡B2,再次重新植球后,修复。。。

网友A(2026-04-04):
老哥,你这个RX5700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这个RX5700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重新植球,有些卡,没上机是只有一相的